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12):
请问原理图中我画一个较大的芯片(但是多个slice的),在PCB editor中却出现了两个器件,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大家遇见过没有?

网友:
如果你的器件引脚太多,需要分成几个部分来画。如U1A,U1B。。。。
这需要通过New Part Properties对话框来设置相关的参数。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

在ORCAD中不要对U1A,U1B,U1C等命不同的名。
否则生成网表的时候会认为是不同的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