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PCB的阻抗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8-13):
在论坛上找了好久也没有相关信息。也不知道发到这个版块对不对,我觉得这里可能会有人知道!
1、我如果控制50欧阻抗,需要知道铜箔厚度。
2、一般要求是双面1.6MM、35UM的铜,厂家说全板镀金后厚度在50UM左右
3、我的测量值只有34UM左右,你们有没有相关经验应该为多少?
4、这样的话计算阻抗岂不是会差很多?
5、是铜上面的阻焊厚,还是无铜的地方阻焊厚?
6、计算的时候是否需要考虑阻焊?
7、对与这些参数厂家是怎样测量的?他们制作完成后会测试铜厚么?

网友(2008-12-19):
有软件 去计算 控制 阻抗
当然 每个厂家工艺等等不一样 也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值去 估计
有些问题 才疏学浅 等待高人回答~!

网友(2010-05-22):
阻焊,板材,幾何結構都有影響

网友:
50欧正负20欧都是可以用的啦

网友:
你看一下计算所需要的参数就明白了,里面的参数随便填写的,实际请根据自己的要求调整

网友(2010-06-24):
1,每个厂家的制造工艺不同,铜厚也有差别.
2.一般电镀后可以达到50UM
3,外层铜厚会因为单位面积的布线密度的差异而不同,密度小的地方铜较厚,密度大的的发铜较薄.
4,根据铜厚,介质厚度,介电常数等参数阻抗可以计算出来.
5,铜的上面阻焊较薄,
6,与阻焊有关联的层需要考虑
7,铜厚,介质厚度都可以通过切片来获得,铜厚还可以通过X-ray来测,阻抗厚度也可以通过TDR单独测得.一般都会测量铜厚.

网友(2010-07-27):
学习 学习原来还有这多学问的

网友(2010-09-08):
顶顶``新手报道赚积分........凑字数,应该够了

网友(2010-10-19):
首先你要知道做的阻抗控制线是什么类型的阻抗线(有微带线,带状线)等等。
根据你说的是双面板,肯定是微带线了,选定好计算模型。
2.一般是要加上镀金厚度计算的。跟你对厂家的要求的镀金厚度有关。
3.阻焊的影响一般是很小的,可以忽略不计。
4.厂家会用TDR (时域反射仪)来测试,阻抗一般是50+/-10 欧姆

网友(2011-09-14):
双面板微带不好控制!还是尽量在四层以上的板子算微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