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问题

楼主(2008-08-13):
在原理图中,有一个5-PIN的USB接口,其中有两个分别叫PHY_DP和PHY_DN的管脚,接到单片机的对应两个管脚上,感觉应该是用于数据传输的(请帮忙确认,谢谢),不知道这两个线的连接上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例如要加电容、电阻之类的?

网友:
是DP和DM吧?差分数据线,分别接一样的滤波电容15pf,再加用来阻抗匹配的电阻27欧姆,我见过这种接法。

楼主:
哦,这样啊!
谢谢你

网友:
二楼说的应该USB1.1电路中元件运用值,我在2.0全速模式下电容用6.8PF电阻用27欧姆时测速度不到200M,

网友:
USB1.1电路:
                    DP,DM需串电感置于切割面上,值大约为80 ohm Bead,最大不能过
              120 ohm,拉电容,容值不能超过33 pF,一般DM.DP各两颗.

USB2.2电路:
      不能加任何 LC 电路,只能使用 Com.Choke, 而值大约为90 ohm,最大不能超过120 ohm,因USB 2.0       的信号是属于Differential的信号,如在加上 RC 电路会使信号衰减,影响传输速度.

楼主:
这两张图描述很清楚,谢谢分享!
但我又想问,为什么USB1.1的信号不是差分,而USB2.0确是?

网友:
有意思的~~

网友(2008-11-05):
回复 网友A:

分析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
同学们啊,同学们啊。USB的DP和DM信号都是差分信号,D+和D-,不管它是低速,全速还是高速USB!可以这么说,差分信号都是有+和-线的,不然何谈这个差分概念。

!!!还有:6楼的同学说到的是在做USB硬件设计时要注意的一般规则,但更多的要以DATASHEET为准,DATASHEET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如果有疑问,可以和芯片厂商的技术支持工程师联系确认,别自己瞎搞喔。现在芯片技术发展很快,匹配网络可能已经集成到IC里去了,就是信号线上光溜溜的也完全有可能。一切以DATASHEET和芯片厂商技术工程师联系确认为准。

网友:
顶10楼

USB协议都是由CPU去匹配的的. 硬件电路完全可以光溜溜的。
加些EMI的就可以啦.

网友(2009-02-22):
USB电路设计需满足以下要求:
1、阻抗匹配,DN和DP阻抗匹配电阻为90欧,通过计算走线阻抗后串联其他电阻来实现阻抗匹配;
2、防静电问题,加TVS,或加稳压管等方法实现;
3、标准USB电路,需在DN、DP对地接15K欧电阻;
4、USB接口需选用较好接触件,不然会影响数据传输速度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