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422接口电路仿真时,发现NS的芯片只有IBIS模型

楼主(2008-08-13):
其它芯片模型在Pspice 中都能找到,就是没有485/422接口收发芯片,请问应该怎么仿真?
IBIS 能转为 spice 模型吗?还是有更好的仿真软件

网友:
http://www.eigroup.org/ibis/tools.htm
这个页面有ibis2spice的一个比较老的tool,你可以试试。个人觉得不是最佳的方法。
建议用HSPICE做仿真,IBIS和SPICE模型都可以导入,用起来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