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片中的via问题

楼主(2008-08-13):
如下图所示,via pad:26mil hole:14mil  flash:8mil, 问题:这个flash的大小尺寸比via的孔径都小了,那么做它的意义只是因为显示直观的需要吗?

网友:
怎么大小差这么多

怎么大小差这么多

楼主:
回复楼上的:看懂了吧,右边的两个就可以看到flash了

网友:
这样的flash确实没什么意义,
一般flash的内径等于或稍大于焊盘的内径,falsh外径一般比内径大20mil,当然有些比较大的焊盘也可以适当多加一点!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说法,图中的FLASH是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一定就是错误,因为设计者本身都是有想法的,这样做以后可以达到过孔的实连接.
最好联系到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