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的按键部分,请懂的进

楼主(2008-08-13):
附件是一个Mp4方案原理图中的案件部分,实在看不懂它怎么工作的,希望大家能指导指导。
如果REC不按下去的话,后面的FFW和MENU怎么会工作呢?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看过了,挺好看的

网友:
LZ认真读一下philips的I2S bus specification

网友A:
会工作啊,前面相当于2*3的矩阵

网友:
你就看 前面2*3     后面的可能有其他的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工作啊,前面相当于2*3的矩阵

没错,后面3个是低电平开关,REC按住,前面的键反而没有作用...

网友:
会工作的,这是2*3键盘扫描么
现在就我知道的键盘一般有两种读取方式,循环扫描法、查表法。

循环扫描法:2X3键盘分为2行和3列,CPU对每一条扫描线进行读取,然后计数得到按键值,这种方式用的比较多。

查表法:对行和列读取一次,然后通过查表得到按键值。程序很简单,建议使用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