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6.01与siwave3.0相连

楼主(2008-08-14):
经过我实验,SPB16.01可以和siwave3.0相连.目前我还没发现问题,欢迎高手指正!

网友:
需要装ansoft link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不需要吧,没试过,我装了,这样也可以和ansoft link连起来.

网友(2008-09-24):
5.安装完成后,会在上述地址内文件下生成一个新的env文件,打开它,可以看到如下内容:

  #  local user's environment file

    source $ALLEGRO_INSTALL_DIR\text\env

   将第2句(set menupath=xxxxx)删除。

    用echo $ALLEGRO_INSTALL_DIR 查看实际地址(就是你的allegro安装地址),然后进入上述地址。
--------------
怎么我env文件不是这样呀---不过我是先装好16.01的,这个也有关系?

网友:
这步也有不一样

6.打开该目录下的env文件:
  找到set MENUPATH =  $GLOBAL/cuimenus 改为set menupath(后面不要跟任何东西)
------------------------
进入地址echo $ALLEGRO_INSTALL_DIR 没有env,
在$ALLEGRO_INSTALL_DIR/text下有env文件,但是 没set MENUPATH =  $GLOBAL/cuimenus

网友:
我已经连起来的--可是 siWAVE3.0无法识别16.01的tech格式呀

16.0     Technology File Format 变更为XML 格式了,我还出现如下错误---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0-03-08):
6.打开该目录下的env文件:
  找到set MENUPATH =  $GLOBAL/cuimenus 改为set menupath(后面不要跟任何东西 ...
引用 网友B:

    我在尝试过程中也有同样问题,卡在那里了,望高手指教,楼主啊,救救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