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解读一下一下信息。

楼主(2008-08-14):
这是我设置XNET等长后,布线完成对线进行show element 弹出的信息:
我明明设置的XNET是 是 Total Ecth Length :min = 2000 MIL , max = 2100 MIL
在Reletive  propagation delays  中设置的公差是 0:100 (mil)
为什么会出现“ (RDly) (Xnet=IDE_D9) U3.D17 to IDE1.6  min= 2191 MIL  max= 2391 MIL  actual= 2362 MIL
                   target=  (IDE_D9) U3.D17 to IDE1.6”
这个结果?

附:该线的网络具体情况是从 U3 .D1------ RN(排阻) --------0(过孔)-------------- IDE1.6

                                                                                             -----------------------------------CF1.48

我的意图是设置 U3.D17 到 IDE1.6 线长为2000 ~ 2100 (MIL)而不计 过孔到CF1.48  线长。
我这样设置对不对啊?应该怎么做呢?

第二个问题:RDly 与 totE 分别表示什么?

LISTING: 1 element(s)
              < NET >
et Name:            IDE_D9
ember of XNet:      IDE_D9
ember of Bus:       IDE_DATA_BUS
  Pin count:              3
  Via count:              2
otal etch length:      2662 MIL
otal manhattan length: 2064 MIL
  Percent manhattan:      128.97%
in                     Type      SigNoise Model       Location
  ---                     ----      --------------       --------
DE1.6                  BI        CDSDefaultIO         (5901 376)
  CF1.48                  UNSPEC                         (6137 1525)
N6.1                   UNSPEC    RN6_22               (6623 1718)
  No connections remaining
roperties attached to net
    BUS_NAME          = IDE_DATA_BUS
    LOGICAL_PATH      = @ls2f_motherboard.schematic1(sch_1):ide_d9
    NET_SPACING_TYPE  = IDE
    TOTAL_ETCH_LENGTH = 2000 MIL:
lectrical Constraints assigned to net
    total etch length: min=2000 MIL  max=none
  Constraint information:
    (RDly) (Xnet=IDE_D9) U3.D17 to IDE1.6  min= 2191 MIL  max= 2391 MIL  actual= 2362 MIL
                   target=  (IDE_D9) U3.D17 to IDE1.6
            (6802,2198) pin U3.D17,BI,TOP/TOP
      506 MIL cline TOP
            (6623,1782) pin RN6.2,UNSPEC,TOP/TOP
            (6623,1718) pin RN6.1,UNSPEC,TOP/TOP
      41 MIL cline TOP
            (6623,1677) via TOP/BOTTOM
      746 MIL cline TOP
            (6597,942) via TOP/BOTTOM
      1070 MIL cline TOP
            (5901,376) pin IDE1.6,BI,TOP/TOP
    (totE) (Xnet=IDE_D9)  min= 2000 MIL  actual= 3168 MIL
      805 MIL cline BOTTOM
      41 MIL cline TOP
      746 MIL cline TOP
      1070 MIL cline TOP
      506 MIL cline TOP
ember of Groups:
    XNET            : IDE_D9

先谢谢了。。

网友:
个人认为(郁闷必须加这个,怕又被砸)  你是否应该设置一下PIN PAIR呢???

楼主:
PIN PAIR 已经加成功了。
是的,必须加这个。

网友:
以前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想应该是优先级的问题,当两个设置间有冲突并且系统允许时,以优先级比较高的设置做为软件的设置。你不但设置了Total Ecth Length :min = 2000 MIL , max = 2100 MIL,还在Reletive  propagation delays  中也设置的公差是 0:100 (mil) ,所以会以Reletive  propagation delays做为软件的设置。要是在Reletive  propagation delays中设置的公差是 0:50 (mil) ,并且基准线是2050MIL时,可能两个设置都起作用了。有待高手的看法。

网友(2008-11-30):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啊?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我看了很多关于xnet设置的文章,完全一步一步按照他们的说法去做的,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是pin pair的问题,也不是优先级的问题,因为,我里面只有相对等长时(没有total etch length限制)还是一样。
如果你解决了,麻烦给我发个mail教教我,dunfa.chen@hotmail.com。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