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的网表导入PADS的问题!

楼主(2008-08-14):
以前是用AD6与allegro,最近在学pads软件,不知道如何导入,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用AD6与Allegro,最近在学padS软件,不知道如何导入,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导入PADS的问题可以去PADS专区问。
问问题也要专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