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救

楼主(2008-08-14):
请问高手:我现在画得板,硬件设计工程师将一个地网络A换成了另一个名字B,导入网表,这些地原来连的线和孔都变成了无网络的,所以会出很多间距错误。当我铺B的铜皮,那些线和孔就赋予了网络B,错误也消失了,但当查连通性时,B这个网络都没连上,必须删掉重新连,或者动一动这些线才能连通,这是为什么?如何解决?太多了一个个连太费时间了,大家遇到过吗,请指点!!

网友:
个人认为啊    你用CHANGE(改变宽度什么的都不勾选)来框一下有DRC错误的线,应该会消失。

网友A:
把网络名 B 改回 A 来不行吗?
重新导入一下网络表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硬件工程师好象会发火。。。。

楼主:
这招有效果比原来快了点 -------------------------------------------------------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说说啊!
但是我的线宽不全一致还是的分批点。谢谢楼上,看来楼上也遇到过啊。
我还想问这是怎么回事,可不可以在哪里设置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还是原理设计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网络名 B 改回 A 来不行吗?
重新导入一下网络表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他可能不完全改,所以这样不行,再说原理设计是人家的意图我画图的不能改啊!

网友:
线宽不一直没关系的啊 你前面把改变线宽度的不勾选整板change一下就可以了啊 你可以弄个实验的板子去尝试一下,快的可不是一点点啊

网友:
这个DRC我还不知道怎么能去掉,好象就是网表更改带来的误显示,希望有知道的高手能指点一下,这样的错误我都是先UPDATE DRC一下,还有就整板change 一下,就想模块copy一样替换完也这样操作一下DRC就没了 不过铜皮还是要重新附一下属性的   个人观点 :handsha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