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一个 Xilinx XC4VSX35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8-08-14):
各位朋友,我想征询下大家对一个问题的看法,请热心的朋友帮我参考一下,感谢不尽呀。我是个学生,一直使用altera公司的quartus做开发学习,研究课题是《基于IEEE802.16d的OFDM基带系统FPGA设计》并且已经开题,昨天导师突然临时要我换题,新课题是《用FPGA实现调制方式的识别以及解调》,要求:

    调试方式的识别主要识别如下几种调制方式:AM,FM,USB,LSB,CW,PULSE,FSK,BPSK,QPSK,QAM等。
    数据的解调主要实现:AM,FM,USB,LSB,CW等。
    识别主要基于时域和其频域特征进行识别,比如调幅和调频其时域特征明显不同,前者幅度随调制信号的变化而变化,频率不变,后者幅度不变,频率变化!

    由于离毕业只有一年的时间,并且开题前一直使用quartus,于是我询问可否使用altera芯片,因为要熟悉ISE的使用需要一定的时间,老师回邮件如下:

    采用的芯片最好是xilinx公司的芯片,以便于演示(不能只做仿真,否则无法通过评审,论文中必须涉及到部分硬件的设计内容!),而altera公司的芯片没有具体的硬件到时无法具体实现!芯片的型号为: XC4VSX35。

    我想请教大家的问题是:
    1.altera公司的芯片中,有没有能够取代Xilinx  XC4VSX35芯片的呢?
    2.我有quartus的基础,现在开始学习使用Xilinx ISE开发环境,时间是否来得及呢?Xilinx ISE开发比quartus难吗?

    如果大家能给予比较认真的回答,我真的是十分感激。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你可以在QII中进行编译、调试,确定没有问题,再转到ISE,其实EDA软件都差不多的,我之前也是一直用Altera的东西,花了一天基本熟悉ISE的东西了,没有必要刻意花太多的时间去学习它的使用;还有,要想提高效率,把Modelsim、Debussy、Synplify用好,个人觉得这些软件比ISE、QII中的某些部分做得更好。
      至于那个芯片,感觉A公司的EP2S60应该差不多了,A公司的产品很丰富,肯定可以找到对应的型号,你自己去确定一下,参考它们的内部逻辑资源、乘法器数量、RAM的大小、I/O口的数量;不过,既然老师那边有硬件平台,就没有必要再刻意去找altera的东西了,自己再搭建平台要花费不少时间,也需要不少的银子;

     一年时间肯定够,只要你认真去做!祝你好运!有什么问题可以PM我(我也是新手,大家一起讨论、学习)

楼主:
xiaocat85 对不起 我回复晚了。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家里网掉了,一直没上得来。谢谢你的关注,我在这个方面也是初学,对选择哪个课题没有深浅概念,导师一说我觉得更晕了,现在我也很迷茫,我这些天会整理下具体数据, 查一下你说的 那些资料,然后联系你,请问我怎么联系你呀?我的邮箱是12171089@163.com
    也请热心的朋友关注我的问题,给我一点建议,感谢各位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个人感觉两种FPGA有一定的区别——xilinx的FPGA布线资源丰富,但逻辑资源运用不灵活;altera的FPGA使用方便,但布线资源不是很理想(高端器件还好)

网友:
其实不一定要私下讨论啊,这里本来就是讨论的地方,把你的问题说出来,大家帮你一起解答,大家一起进步,这才是论坛的初衷啊,兄弟!这里有不少的高手,多发帖,肯定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