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盲埋孔如何设置?

楼主(2008-08-14):
same net 时 via1-2 和via2-7 pad 和pad 2mil 安全距离, diff net 需要 6mil 的安全距离。

spacing rule  ---> min bb via gap  上面还有个 SAME NET (ON/  OFF)
physical rule ----> max bb via stagger
以上两个选项是否是决定 盲埋孔的设置?

该如何设置。 这个问题搞了好久,没找到方法。

网友:
MIN BB VIA GAP 盲埋孔的最小距離
MIN BBVIA STAGGER 埋孔最小错开距离。
MAX BBVIA STAGGER 埋孔最大错开距离。
SAME NET (ON/  OFF) 关掉的话,同一NET的DRC不会检查。
设置MIN BBVIA STAGGER 属性,可以控制Minimum Blind/Buried Via的间距。不过一般还是使用VIA to VIA SPACE属性控制。

楼主:
SAME NET (ON/  OFF) 关掉的话,同一NET的DRC不会检查。----------- 这项已实现。

下面三项我设什么都没什么用, 还是以 VIA TO VIA SPACE 为主。
MIN BB VIA GAP 盲埋孔的最小距離PCB论坛  3 X设了。----------设了不起----------设了不起作用
MIN BBVIA STAGGER 埋孔最小错开距离。----------设了不起作用
MAX BBVIA STAGGER 埋孔最大错开距离。  ----------设了不起作用

设置MIN BBVIA STAGGER 属性,可以控制Minimum Blind/Buried Via的间距。--------意思明白, 但是设了不起作用啊

以上三项如何实现 ?  譬如我同net  VIA TO VIA  只需 4MIL , 不同net VIA TO VIA  要5mil  . 式了N  多次。 还是没起作用。

网友(2011-05-23):
高手们呀,在PAD DESIGNER中是如何创建盲埋孔的呀!谢谢!

网友(2020-05-0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1-07-26):
    刚才用Allegro 17.2 版本软件试了下,SPACING 约束下的Min BB Via Gap 相当于Min BB Via Stagger,只对相邻层的BBVIA 距离有约束,优先级貌似比 Physical 的BB VIA Stagger 还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