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下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14):
我在成功导入网表后,准备放置元器件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Select elements to place using tree view.
W- Couldn't find padstack: PAD5
E- Symbol SIP_4P not found for component J1.
E-   because Couldn't find padstack: PAD5
Command >
不能放置元件,我看了他说是不能找到PAD5,可是我把焊盘换掉后还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焊盘是按照原大小做得,FLASH改掉了),急求高手帮我解决!
已经搞定了,原来是软件的问题,重新装了一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知道是盗版的原因还是本来就存在这样的BUG,从开始用allegro到现在,已经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莫名奇妙的问题了!
以前软件不能倒入网标是因为自己用得是VISTA,还XP解决了问题,现在带现在还不知道问题的根源

网友A:
FLASH的*.dra,*.fsm有没有放到LIB路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的*.dra,*.fsm有没有放到LIB路径下。

弱问下,FLASH的*.dra,*.fsm在哪个路径啊
刚看了下,路径是对的D:\Cadence\share\pcb\pcb_lib\symbols
还发现了个情况,就是先把其他有一样的焊盘的元件放起来,然后UPDATE一下,就可以放了,不过把这个关掉后,在开其他时又会发生找不到焊盘的情况,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自己软件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路径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