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转pads的问题

楼主(2008-08-14):
我用orcad画好了原理图,并通过了电气检查,再用pads制作了元件的封装存到user库中,将Orcad中元件的封装定义好,然和生成了网络表,可是倒了PADS中导入,却没有发现封装,我检查了名字,是一致的,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Orcad画好了原理图,并通过了电气检查,再用PADS制作了元件的封装存到user库中,将Orcad中元件的封装定义好,然和生成了网络表,可是倒了PADS中导入,却没有发现封装,我检查了名字,是一致的,什么原因呢?

这个问题可以到PADS专区咨询

网友:
1.产生的NET是什么格式的(PADS2K)
2.后面要改成*.ASC
3.导出的NET有没有出现问题
4.ORCAD填的封装在PADS的库中是否已调出

网友:
呵呵

如果封装名称与库设置没有错,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没有建立part type,你只建立了pcb decal

网友:
如果封装名称与库设置没有错,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没有建立part type,你只建立了pcb decal
  这个不可能.ORCAD不像LOGLIC那样保存很烦琐.
  楼主.你可以把你的错误发出来.让大家LOOK?

网友:
楼上的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