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做封装一定要放置assemly_top等?

楼主(2008-08-14):
做封装其实也很烦的,有那么多的层,我一直在纳闷,如何做才好,是这样的,看周润景《ca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的书,也没什么规律,是不是做任何元件封装(假如是贴片的)都需要设置元件实体范围(place_bound_top,assembly_top),添加装配层(assembly_top),添加装配层序号(layout->labels class 选择package_geometry ,subclass选择 assembly_top),还有就是放置device (layout->labels->device ),还有设置元件高度(setup->areas->package height)
   有哪位经过培训了的,请详细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
如何设置平面中过孔的线宽

见附件中的图形,电源层或者是地层用的是plane,过孔的先为什么那么细,能不能改的粗一些,如何做,有的说是热风焊盘没做好(或者是修改热风焊盘的属性,但是也不知道如何修改热风焊盘的属性),我做过孔的时候添加了热风焊盘的呀!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做,不知哪个斑竹知道,请告知,谢谢!

网友:
显示问题.多翻下以前的贴子。

楼主:
place_bound_top是规定器件范围
还想问问,那么assembly_top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你在这里发问,搞的封装库专区都没有生意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lace_bound_top是规定器件范围
还想问问,那么assembly_top是做什么用的,

装配层,可以用来产生零件装配图。可以比实体大一些。

网友(2010-04-28):
装配层,可以用来产生零件装配图。可以比实体大一些。
引用 网友A:

    请问做assemly_top要标明器件方向?零件装配图不能用丝印层来做吗,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
Assembly_top是零件實體大小,通常出gerber時是不會將它產生的,所以沒有建這一層也不會影響整個流程~
不過,有建這一層的話,板子上所有零件實際大小一目瞭然,因此通常在建零件package時,還是會順便將這層帶上的。

网友:
热风焊盘有问题

网友(2010-12-15):
如果有经验的话不建也可以了!!!!!!!!!!!

网友:
提供PE 资料的时候需要的。

网友:
我只想说阿景那本书写的实在是不怎么样,我也买了一本,看不大明白

网友:
如果你不想放的话assembly_top是可以的,但是用的时候会不大方便.

网友B(2011-11-26):
引用 楼主:
见附件中的图形,电源层或者是地层用的是plane,过孔的先为什么那么细,能不能改的粗一些,如何做,有的说是 ...

via于plane的连接一般应该是全连接的吧,这样的话,你应该把thermal建的比via的drill小,这样成型以后via的thermal就会被钻掉,即使全连接,我们这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2-01-06):
引用 网友B:
via于plane的连接一般应该是全连接的吧,这样的话,你应该把thermal建的比via的drill小,这样成型以后via ...

你好,这样作的话不就失去了热风焊盘的作用了吗?
热风焊盘本来就是要设置via与plane的不同连接方式的啊?

网友:
    请问如何修改热风焊盘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