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负片输出这么大

楼主(2008-08-14):
为何我的负片输出这么大

网友:
Photoline的尺寸比较大

楼主:
楼上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不懂啊

楼主:
可以将它改小吗,是否对我的光绘有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将它改小吗,是否对我的光绘有影响呢

把光绘包括进去就可以了。没什么影响。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正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光绘包括进去就可以了。没什么影响。

按你的意思,Photoline只要比光绘大,能包起来就可以了,这很容易理解。

不过我想请教一下,这个Photoline起什么作用?我有几块PCB,感觉设不设Photoline没什么影响,而没画Photoline的那块板也做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