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MicroSD(TF)卡的接口定义

楼主(2008-08-14):
只知道MicroSD接口(8pin)比SD的接口(9pin)少了一个地,但是不知道是那个少了,还有排序是如何的呢?

网友:
你到molex或者AMP网站下载microSD卡槽的specification。

事实上。由于不同厂家SD的连接器物理规范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你要查找你的物料对应型号厂家的specif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