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铺铜后,connect line需要删除吗? -这个问题论坛还没讨论过哦,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8-08-14):
请问铺铜后,connect line需要删除吗? 如图(我这个是底层的铺铜)

记得DXP中铺铜时,可以设置覆盖connect line.

allegro 有这项功能吗吗?
----
我的问题:
1. 没必要删,仅仅影响美观吗!??
2.需要删除, 手删!? 有没有相应的设置?
---
请大家来说说呀! 在此谢过了

网友:
我认为没有必要删。

网友:
线也是铜皮,在这里你会看到,但是在做成板子以后都是一块铜了,可删可不删,就看你个人的习惯问题了。

网友:
因为最终都是铜皮,所以我们做板子的时候都会删掉的

网友:
如果是一些包信号的地线,可以不删除,因为以后修改LAYOUT时,铜面会删除,或者有些地方又会铺不到,这样就可以不用重新包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