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线宽合适吗?

楼主(2008-08-14):
最近在做AMD690的一个板子,其中的DDR部分是颗粒状的。如下图所示有这样的一根电线,这样从细都变成粗线行吗?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楼主:
刚才没有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AMD690的一个板子,其中的DDR部分是颗粒状的。如下图所示有这样的一根电线,这样从细都变成粗线行吗?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是电源的话不太好,前端走太粗也没太大用。

网友:
不 行  这 样 子 和 不 加 粗 的 效 果 是 一 样 的  看 可 不 可 以 把 过 孔 调 整 一 下  同 一 层 多 拉 几 条 线 连 上  或 是 不 同 层 线 通 过 大 过 孔 连 接 上

楼主:
楼上说的在同层分线或在其他层补,我又看了,这里两个pin之间只能过7mil的线宽,图中可见这根电线的过孔打得很远,我实在不知道如何补法,请赐教,最好能有个图例

网友:
可以在粗线与细线过渡的地方放个尺寸合适的焊盘连接,然后补泪滴,最后删掉焊盘,这样的话,粗线和细线就平滑过渡了。

楼主:
谢谢了,周一试试

楼主:
请问如何在ALLEGRO中补泪滴?我还从来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