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网络表更新后,重新导入到protel的问题。

楼主(2008-08-14):
orcad画的原理图生成了protel的网络表,在Protel中布线;
后来在Orcad中更改了原理图,添加删除了些零件,重新生成了网络表后,Protel中再导入新的网络表就全乱了。
这种网络表更新的问题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
是不是修改ORCAD后又重排器件标号了。如果没有重拍,一般是不会乱的

楼主:
是啊,添加删除零件后,重新排序了下。。。。
那碰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谢了!

网友A:
Original posted by maxwellping at 2008-8-18 22:16
是啊,添加删除零件后,重新排序了下。。。。
那碰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谢了!

重新导入,布局,布线。

为什么要改OrCAD里面的编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导入,布局,布线。

为什么要改OrCAD里面的编号呢?

有删掉一些零件后,生成bom后,中间就会缺一些零件编号,总觉得别扭啊。难道任这些零件位置空着,不重新更新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