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rotel 6.8里画一个贴片的焊盘

楼主(2008-08-14):
小弟初学,望大家不要笑话,请指教

我想在附件图螺旋线的中心加一个贴片的焊盘。

楼主:
谢谢

谢谢 我就这样做了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liujie123 at 2008-8-15 09:05
你放一个插件的焊盘,把内径改为零就可以了

内径为零的焊盘好像在出Gerber时会有问题,虽然我没有遇到过,但是网上有讨论。
如果不想开绿油窗,可以Tenting掉它,或者在Gerber文件里面修改。

网友:
放一个PAD,在top层而不是Multi层
大小就会修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