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铜皮的问题

楼主(2008-08-15):
请问怎么设置可以在已画的铜皮上挖出一个形状,或者修整边缘的多余铜皮,这个很郁闷,不像allegro那样方便

网友:
这问题问得好,你可以在PADS2007Layout教程164页左右,好像有谈到这个问题

网友:
    能不能给个具体的答复,谢谢

网友:
    用2DLINE 自己手动画一个形状 然后再根据需要定义这个图形的 属性

网友(2008-10-02):
    1、在画好的铜皮上用copper cut  out 画出你需要的形状,再板二者同时选顶按右键点击combine合并就可以了。
2、修改边缘的多于的铜,点亮需修改的边,点右键出现菜单,可以用移动(mov)、打断(split)、加角(add corner)、加圆弧(pull arc)、平移(mov miter) 等方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