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rotel中设置PCB板子的厚度以及铜箔走线的厚度?

楼主(2008-08-15):
如何在protel中设置PCB板子的厚度以及铜箔走线的厚度?

网友:
在design 菜单下 选择layer stack manager在弹出的对话框里双击CORE和要修改的走线层。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为啥我看不到这一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看不到这一项?

瞧瞧,在这儿

网友:
建议大家不要汉化了,直接用英文的吧。

网友:
直接输快捷键DR就行了,用画板软件左手摸键盘,右手拿鼠标,简直就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