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ufacture-->artwork出现这个warning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8-15):
小弟第一次用allegro画了一板子, 准备出片-
------
manufacture-->artwork 出现此对话框,是怎么会事呢? 怎么更改?  非常感谢!!!
如图

网友:
精度设置有问题,是不是设得太高了?

楼主:
setup里我设置2位小数点mil,高吗?

setup里我设置2位小数点mil,高吗?--我去尝试下后来汇报

网友A:
DRAWING 单位为MIL 精度为2。GERBER使用INCH单位时,精度小数位要设置为5.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WING 单位为MIL 精度为2。GERBER使用INCH单位时,精度小数位要设置为5.

我把DRAWING 单位为MIL 精度改为0时,就没有上面的warning了.但是板子画好后,改变精度-会改变动态铜的设置---"GERBER使用INCH单位时,精度小数位要设置为5." ???GERBER的单位和精度在那里设置呢? 我在manfucture里没找到--
  谢谢"大大"告诉下呀

网友:
建议你问问题前自己先查一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71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