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张原理图网络表的生成

楼主(2008-08-15):
    请问多张原理图,当然是一个整体,怎么样才能生成一个网络表导入到一张PCB里面呢.
    我知道有可以用编辑网络表的方法,把它们整合到一张网络表,还有我和我同事常用的方法就是把几张图放到一张大的sheet里,然后再产生网络表.
    请问各位你们一般采用什么方法,在此交流一下或者有没有更快捷的方法呢请指教.

网友:
    我们也是放到一张SHEET里面

楼主:
    2楼的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呀,我有点不明白,如何输出对项目文件 输出网络表?没看到相关命令.

网友:
    做成一个项目文件!要把页面琏接起来,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新添加一张总图在esign----->Greate Symbol From Sheet 生成几个线路图单元 .再生成网络表就可以了.

网友(2009-05-02):
    这个应该就是多层次设计原理吗,很普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