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东西你认识吗?

楼主(2008-08-15):
在图一,二,三中红色标记的地方是一个接线端子(事实上,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它).各位同仁它的专业名称是什么?

它在这块板子上的作用是信号连接及信号保护(与其它板子相连).

大家有没有这类端子的说明及详细资料,若有此类端子的厂商,也可告之本人.

最后谢谢大家了!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
天线接头

上阿里巴巴看看http://search.china.alibaba.com/search/offer_search.htm?keywords=%CC%EC%CF%DF%BD%D3%CD%B7&do=true&doSearchNews=true&catcount=10

[ Last edited by datao1225 at 2008-8-15 12:14 ]

网友:
好象是射频接头吧!

网友A:
应该属于SMA类接头,可以自己百度下S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属于SMA类接头,可以自己百度下SMA

对,SMA高频接头,

网友B:
有人说是SMD头,但是在RS上写的不是SM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是SMD头,但是在RS上写的不是SMD

弱弱的問一句
仁兄所主的RS是指?

网友:
smb接头和这个很像,不过是5个脚得

网友:
这个是高频头,或者叫射频头,这个东西很贵,因为中间的芯以及外引的缆都是50ohm的阻抗匹配的

楼主:
貌似很貴
感覺材料是純銅的?
一般在什麽情況我們必須要用到此物
可否賜教...

网友:
这个是视频板中要用到呢,射频头

网友(2008-10-19):
2.4G的RF头吧,我们公司都是用这个的

网友:
SMA接头

几块RMB就可以

网友:
价钱根据频率定,几块到几百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