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OOM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8-08-15):
我在板子上添加了一个 ROOM, 并命名为 BGA。
我想在BGA下设置不比较特使的线间距。
不知道为什么在 steup ---> constranits ---> spacing rule set --->assigment table 中的Area Propety中看不到 BGA ?

这是怎么回事呢?
恳请高手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要设置CONSTRAINT_AREA,再添加NET_SPACING_TYPE = BGA

楼主:
谢谢楼上的,
CONSTRAINT_AREA的设置具体怎么做呢?
摸索了一下,就是添加不上去。
郁闷中。。。

楼主:
嗯,多谢!
已经明白了。
直接添加属性SPACING_TYPE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