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解决下 allegro线宽问题

楼主(2008-08-15):
我画的板子线宽是6mil 电源部分是12mil ,
布线时线宽一直是6mil,可是画电源部分时候还是出现6mil ,
画一次就要改一次线宽,应该怎么设置才能 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设线宽有很多种方法
简单常用的
就是加一个最小线宽属性

点选要设的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