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原理图下面的那个说明框怎样能改变大小?

楼主(2008-08-16):
protel99se原理图下面的那个说明框怎样能改变大小?

网友:
我一般不用它的,自已画一个

网友(2009-02-28):
自己做个模板 以后都调用那个模板就好啦 不要每次都去做的

楼主:
自己做个模板 以后都调用那个模板就好啦 不要每次都去做的
引用 网友A:

画一个,到是没问题,如何让它成为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