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中capture cis的 place off-page connector与place port的区别[已解决]

楼主(2008-08-16):
请问orcad中capture cis的 place off-page connector与place port的区别。即应用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orcad中capture cis的 place off-page connector与place port的区别。即应用的区别

前者用于平坦式电路图的页面连接,后者用于阶层式电路图的连接

网友A:
在ORCAD的平坦式电路图中是不是一定要用off-page connector才能表示两个跨页的引脚相连呢?在Protel中只要两个引脚的网络标号相同即认为二者电气上是相连的!同样的,对于阶层式电路图是否也一定要用port表示二者的电气连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ORCAD的平坦式电路图中是不是一定要用off-page connector才能表示两个跨页的引脚相连呢?在Protel中只要两个引脚的网络标号相同即认为二者电气上是相连的!同样的,对于阶层式电路图是否也一定要用port表示二者的电 ...

是的,不过在平坦电路图中,也可以使用port来跨页连接

网友(2009-07-22):
在平坦式电路图中,同一个PAGE中只需要使用网络名就可以连接,在不同的page中需要使用place off page connector来连接不同page的网络,用place port也可以,但必须把port属性设置一样,例如都为input或者output,否则肯定出错。在层次式原理图中,不同功能的网络间连接需要使用place port才能正确连接

网友:
我觉得复杂的电路图最好用off-page来画原理图,层次式原理图不太好操作;

网友(2010-12-08):
在层次电路中,用off-page,DRC检查有warning。

网友:
但是不知道在平坦电路中用port,DRC检查有warning不?

网友(2011-02-18):
恩,对。页面之间的连接必须用off-page connector或者用port的!当然在AD的平坦式电路图中,页面之间的连接还可以用netlable !orcad貌似是不可以用netalias的!

网友:
很好的 方法...

网友:
off-page connector就好了

网友(2011-06-24):
请教net alias  off-page connector和place port

网友(2012-01-11):
问个低级的问题,请问什么事平坦式电路和层次电路?

网友:
层次电路图中的子图需要在上一层用一个层次模块(hierarchical block)来表示,平坦式电路图中没有这个。个人认为这是最明显的区别

网友:
wwddss_1976 ,非常感谢。

网友(2021-06-04):
place off-page connector没有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