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capture cis10.5中如何提取元件到库中

楼主(2008-08-16):
capture cis10.5中如何提取元件到库中,及符号提取到库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capture cis10.5中如何提取元件到库中,及符号提取到库中

新建一个库,把design cache里面的元件拖进去

网友:
具体的说可以按以下步骤来做:
1.可用Orcad新建一个libraby文件,这个文件的后缀名为:.OLB。
2.切换到需要提取元件的电路图中,右键点击元件选取EDID PART,然后选择VIEW-->package。
3.点FILE后选择save as,将此元件保存到你刚才建的library中就OK了。以后使用时直接调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