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le和orcad 的原理图格式是.sch.但是PADS只能导入cas,如何解决啊

楼主(2008-08-16):
protle和orcad 的原理图格式是.sch.但是pads只能导入cas,如何解决啊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一般的教材里面就有的呀 ,   做好原理图后,在通过电气检查,生成网表文件的时候选择PADS格式,这样在PADS里面就可以倒进去了……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指教

谢谢楼上大侠指教
能具体一些吗?
小弟没用过 orcad和pads
之前一直用protel 99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