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I 仿真分析

楼主(2008-08-16):
如题,毕业设计时写的,不晓得对初学者有帮助没有!

网友(2008-12-05):
下了看了以下,跟以前我看过的一片硕士论文有些像,呵呵呵~

网友(2013-05-16):
感謝 , 內容寫得不錯.
不過有些地方的論述是引用一些常規 , 這些常規是怎麼來的應該要加以討論來檢視是否合理.
事實上有很多常規觀念是不正確的.

SI 的問題處理往往是雙面刃 , 殺敵一千自傷八百 , 解決這個問題 , 往往會引發出另一個問題.
像是解振鈴而加入的阻尼 , 阻尼電阻該怎麼加 , 會有什麼結果以外還要看會造成甚麼問題

您的圖 5.7 其實就把這個問題表現出來了 , 震鈴是被壓制下來了 , 但是訊號的上升速度也慢下來了 , 不過您卻沒有對這個問題加以解析是比較可惜的.

网友:
作为一篇本科生毕业论文而言,表示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