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安装问题

楼主(2008-08-16):
我在安装AD6时,它好像是说磁盘容量不够,可是我安装在D盘有2点多G的空间,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我先AD6.6,再升级到6.8,共占用空间6.26G...

网友:
确实是空间不足

网友B:
那你安装AD6.6不就好学些啊,才占空间1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AD6.6,再升级到6.8,共占用空间6.26G...

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安装AD6.6不就好学些啊,才占空间1G左右。

呵 先不装了 先用9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