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plot Outline 对Gerber的影响

楼主(2008-08-16):
个人感觉Photoplot Outline 加不加都没有关系,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但加了Photoplot Outline 后,出Gerber时,负片的背景很大面积,而且听说,Photoplot Outline 并不影响到所出的Gerber文件,只是对drill layer的坐标有影响?那它对drill的坐标有何影响呢?
    谁能给个权威的解释?

网友:
你说的好象是对 了

我是小白, 这两天也在准备出GERBER文件--据现在看到的资料来看--我的理解跟您差不多

网友:
这个跟GERBER的格式有关
Photoplot Outline 对drill的坐标的影响是
drill的原点跑到Photoplot Outline 的原点了
Photoplot Outline是可以不加
出274X格式就不加

网友:
我见过一些做出来的板子,没有使用Photoplot Outline ,但出GERBER时总得有个外框,所以在TOP,BOTTOM SILK等每一层都使用了Board Geometry/Outline.
我的理解就是只要保证每层的GERBER有个外框就行,你可以随便设置在一个层(非电气层),只要你知道导出GERBER时应该将哪些层归在一起就行。就像可以将顶层丝印导入TOP层一样,板子也照样做的出来,只不过丝印变成了导线,不是我们想要的而已。

网友:
对于274格式,加上Photoplot Outline定义了一个相对范围.你所要出给板厂的gerber信息全在这个框框里面.274x则不需要.但对于负片读入350的时候会根据sheap分割情况分层叠合

网友:
不加的时候,光绘读入有时候对不齐

网友(2008-09-18):
我这么看了半天还是不知道PHOTOPLOT OUTLINE是什么东西~这么加上去的 人笨

网友:
Photoplot Outline看名字就可以知道是和出光绘有关的,主要是用来控制出光绘的范围,也就是说Photoplot Outline里边是能正常出光绘,外边的光绘上就没有.Photoplot Outline是出光绘的边界.就象BOARD OUTLINE是板边界一样.

网友A(2012-10-28):
我画的电路板不知什么原因PHOTO OUTLINE没有了,QC也没注意,给厂家后工程回复才发现所有负片层没有说明了,让PL骂的我找不着北了,现在还不知道PHOTO OUTLINE对我有什么影响,如果问题严重的话,我就只有引咎辞职了。太累了。对了,我的是274X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画的电路板不知什么原因PHOTO OUTLINE没有了,QC也没注意,给厂家后工程回复才发现所有负片层没有说明了, ...

这么严重啊,我还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有负片要注意吧。我用正片出不加都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我一直用正片,我最经常的做法是单独导出outline,其它各层都没有outline,只要原点不变就可以了,且在CAM350中检查时,正负片切换显示非常容易,有问题的话很容易发现的。

网友(2012-12-15):
引用 网友A:
我画的电路板不知什么原因PHOTO OUTLINE没有了,QC也没注意,给厂家后工程回复才发现所有负片层没有说明了, ...

放心吧,不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的

网友:
    看了allegro的帮助文档,E文太烂没咋看明白,哪位大神帮忙翻译下,第105页。

网友:
    我一直用负片也没用过,没出现过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