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快捷命令

楼主(2008-08-16):
pads的快捷命令    在Power PCB或者PADS2005中,都设置有快捷命令,这让你在设计电路时效率更高。而且,有些快捷命令在菜单中很难找到,例如,"DO"命令能让焊盘的钻孔在显示和不显示之间切换,在菜单中就很难设置。下面列出了Power PCB2005中的快捷命令,在PADS2005中,这些命令基本上也可用。

全局设置命令
命令字符 命令含义及用途
C 补充格式 ,在内层负片设计时用来显示Plane 层的焊盘及Thermal。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C 显示,再次输入C 可去除显示。
D 打开/关闭当前层显示,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D 来切换。建议设计时用D 将 Display Current Layer Last=ON的状态下。
DO 贯通孔外形显示切换。ON时孔径高亮显示,焊盘则以底色调显示。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DO来切换。
E 布线终止方式切换,可在下列3种方式间切换。
    □End No Via :布线时Ctrl+点击时 配线以无VIA 方式终止
    □End Via :布线时Ctrl+点击时 配线以VIA 方式终止
    □End Test Point :布线时Ctrl+点击时 配线以测试PIN 的VIA方式终止.
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E 来切换。
I 数据库完整性测试,设计过程中发现系统异常时,可试着敲此键。
L <n> 改变当前层到新的n 层,<n> 可为数字或是名字,如(L 2) or (L top)。
N <s> 用来让NET 高亮显示,<s>为要显示的信号名。可以堆栈方式逐个显示信号,如N GND 会高亮显示整个GND。 N- 会逐个去除信号 N 将会去除所有的高亮信号
O 选择用外形线来显示焊盘与配线。
PO 自动敷铜外形线on/off 切换。
Q 快速测量命令。可以快速.测量dx,dy 和d 。注意精确测量时将状态框中的Snaps to the design grid 取消。
QL 快速测量配线长度。可对线段、网络、配线对进行测量。测量方式如下:首先选择线段、网络或者配线对,然后输入QL 就会得到相关长度报告。
R <n> 改变显示线宽到 <n>, 如, R 50。
RV 在输出再使用文件 Reuse 时,用于切换参数设定。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To Make a Like Reuse in Object Mode"
SPD 显示 split/mixed planes 层数据,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对话框中的一个参数。
SPI 显示 plane 层的thermal 。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对话框中的一个参数。
SPO 显示 split/mixed planes 层的外形线。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对话框中的一个参数。
T 透明显示切换。在复杂板子设计时很有用。
X Text 文字外形线显示切换。
W <n> 改变线宽到 <n>,如W 5。

Grid 命令
G {} Grid 全局设定,第二个参数为可选项。可同时改变设计与VIA Grid。如G25 或者G25 25。
GD {} 屏幕上的显示Grid 设定。第二个参数为可选项。如GD25 25 或者GD100。
GP 切换极坐标 grid 。极坐标 grid 在设计外形为圆形、或者元件布局按极坐标方式放置时使用。
GP r 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r 为半径,a 为角度)。
GPR r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角度不变时,改变到半径r。
GPA 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半径不变时,改变到角度a。
GPRA d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半径不变时,改变到当前角度da
GPRR dr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角度不变时,改变到当前半径r。
GR 设计 grid 设定, 如GR 8-1/3, GR 25 25, G 25。
GV 贯通孔Via grid 设定, 如 GV 8-1/3, GV 25 25, or GV 25。

检索命令
S <s> 检索元件参照名或是端子,如 S U1 、 S U1.1
S <n> <n> 检索绝对坐标,如 S 1000 1000。
SR <n> <n> 检索相对坐标 X 与 Y, 如 SR -200 100。
SRX <n> 检索相对坐标 X, 如 SRX 300。
SRY <n> 检索相对坐标Y, 如 SRY 400。
SS <s> 检索并选中元件参数名, 如 SS U10。
注意: 快捷命令中的空格非常重要,如SS W1 与S SW1 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SS W1 是检索并选中W1 这个元件,而S SW1 则是检索SW1 的元件。SS<s>* 在检索命令中可以使用 * 号, 进行批处理选择。方法是在 SS 后输入空格,再输入要检索的字符名和 * 号。如 SS C*, 可以选中所有以字母C 开头的元件。
注意: 该命令在进行元件布局时非常有用,如您可以用 SS R* 选中所有的电阻然后通过选择pop-up menu 中的 Move Sequential 来逐个移动元件,进行布局。
SX <n> 保持Y 坐标不变,移动到X 的绝对坐标n 处。如 SX 300。
SY <n> 保持X 坐标不变,移动到Y 的绝对坐标n 处。如 SY 400。
XP 以像素而非线宽的方式来检索和选择配线。允许用户对哪些拐角处的宽度小于线宽时进行调整。

角度命令 (drafting 时的快速设定)
AA 任意角度。
AD 45 度角度。
AO 直角。
UN [<n>] 用户设定Undo 的次数。系统可以允许设置 undo (1-100); <n> 是可选项,如 UN 2 的含义是只允许一次undo。
RE [<n>] 用户设定Redo 的次数。系统可以允许设置 Rndo (1-100); <n> 是可选项,如 RE 2 的含义是只允许一次Redo。

设计规则检查命令Design Rule Checking (DRC)
DRP 设置系统处于防止安全间距错误状态
DRW 设置系统处于警告安全间距错误状态
DRI 设置系统处于无视安全间距错误状态
DRO 关闭系统DRC(注意此时有些功能无法使用)

布线命令
E 布线终止方式切换,可在3种方式间切换。(上文已介绍)
LD 快速设置当前层的布线方向,在水平与垂直布线层间切换。
PL <n> <n> 设置布线层对,该处 <n> 可为层数或是层名。如 PL 1 2或者 PL top bottom。
SH 推挤方式on /off 切换。
V 选择 via 类型,如 V 标准via。
VA 自动 via 选择。
VP 选择使用partial via.
VT 选择使用贯通 via.
T 透明显示切换。在复杂板子设计时很有用。

绘图相关命令Drafting Objects
HC 设定为画圆形模式。.
HH 设定为画不封闭的线段模式。.
HP 设定为画线段模式。.
HR 设定为画长方形模式。.

与鼠标动作相关的命令
M M 键与鼠标右键具有相同功能,打开当前状态下的的快捷命令菜单(Pop-up Menu)。
Spacebar 空格键与鼠标左键有相同功能。可以用来对当前光标处的元素进行选择、完成、追加拐角等操作。

其它命令
? 可以打开英文帮助文件help。
BMW 创建宏命令。详见"To Use BMW"。
BLT 实行基本的 Log 测试,详见"To Run BLT"。
F <s> 快速打开文件,这里的 <s> 为文件路径与文件名。

网友:
可以更清楚了解快捷命令  謝謝....

网友:
够全面,收下啦,谢谢LZ

网友:
    谢谢LZ,好用哦

网友(2008-09-24):
    pads2007中可以用吗、?

网友:
    建议楼主做个文档格式的

网友(2009-04-14):
    好的,补充一下:

用ctlr+3(小键盘的数字)可以直接测量,笔记本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