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什么仿真软件啊

楼主(2008-08-17):
51单片机用什么仿真软件啊
步骤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51单片机用什么仿真软件啊
步骤怎样??

单片机仿真软件 Proteus

网友(2009-10-21):
Keil  c就能

网友(2012-04-25):
keil  和tkstidio都行

网友(2012-09-27):
proteus就可以啊,不过其他软件也可以实现仿真,但不够专业 。推荐proteus!

网友:
multisim 、 protues、 saber等

网友(2012-11-12):
要仿真程序跑的详细过程和步骤就用keil3或者keil4,它可以看到程序跑的详细过程和步骤很容易对程序进行跟踪和调试,如果要看实物仿真出来的效果建议用 Proteus。

网友:
keil c最好

网友(2012-12-14):
keil 有自带的

网友(2013-03-08):
推荐使用Keil  c

网友:
keil c 可以绑定串口

网友:
keil 各家有言,因人而异,可以都试试

网友:
1.先用keil编程生成HEX文件
2.打开protues画出你要仿真的电路
3.将keil生成的HEX文件导入到protues中的51
4.单击protues中的运行就可以开始仿真了
keil可以做51的软件仿真
protues可以做51的硬件仿真 不过你要先写程序 再导入

keil和protues联调成功的话 基本就可以动手做实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