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芯片的footprint封装修改后如何跟新到已画好的pcb中?

楼主(2008-08-18):
请问芯片的footprint封装修改后如何跟新到已画好的pcb中?

网友:
在PLACE/UPDATE SYMBOL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好像不行啊,在package designer里面该了一下,结果到pcb editor里面 place -- update symbol,结果没有什么反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芯片的footprint封装修改后如何跟新到已画好的pcb中?

芯片封装的名字要不变,才可以用update symbol,否则要重新creat netlist,论坛有这样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