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rt 库为什么没有PIN

楼主(2008-08-18):
  我用allegro导库出来,总有些器件会缺少PIN脚,或者是少dev.文件.
    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肋??

楼主:
自己实验了一下,要把 NO LIBRARY DEPENDENCIES前面那个勾要勾了才行!

楼主:
还是有问题:
    怎么那个DEV文件导出来后,都是有些value在文件名字中.

    再用这个dev文件想再导入就不行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