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都什么元器件需要IBIS模型...

楼主(2008-08-18):
如题。
初学,各位别笑话~~
那些分配UNSPEC属性的器件在仿真的时候会被看作什么呢?

网友:
IBIS适用于几十K到几百M的芯片,上G的接口IC用IBIS明显不准了,还是SPICE好
unspec的pin脚赋到板子上allegro会自动用default模型代替的

楼主:
那上G的应该用什么模型呢?
另外就是,allegro自动分配的模型是根据选择的器件类型比如J*,C*啥的分配么?

网友:
一般像SERDES这类的CDR信号都用SPICE模型,也就是电路级的模型
allegro的auto setup是基于你在setup advisor里面device type的设定,C*一般是默认电容,J*默认connector

网友(2010-02-24):
灌水,因为学不会啊。

网友(2011-01-16):
打个招呼,我也是刚学信号完整性仿真

网友(2011-03-18):
有没有牛人啊,大致讲一下,我也正在学习!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IBIS模型能否仿真gigahertz以上的信号,关键在于其模型准确性,牵涉到ibis数据表的大小。5Gbps的serdes这边也是IBIS模型仿真的。

网友:
有大神说的更清楚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