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中如何改变标识和管脚的位置?

楼主(2008-08-18):
请问pcb中如何改变标识和管脚的位置? 也即在PCB中发掘很多的去藕电容放在一起,这个电容的标识压倒了那个的焊盘上面,这样就不好了,在选择电容的标识的时候好像连同footprint一起移动,这样就没有办法改变位置了,不知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试试text edit。

楼主:
这个方法好像不行,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你的意思是要移动丝印
但零件不要动是吧
选项里可以选

去掉钩选Symbol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可以了谢谢,再问一个问题,能否调整text的大小呢?

网友:
可以调整大小 在setup里的textsize 里的那个什么width里 一般设置成7就可以了  然后EDIT -change你所需要修改的丝印层元件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还是不行啊

网友:
你要看清楚你的字体是几号的然后按照上面说的把相应的字大小改一下就可以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哪里可以看字体是几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