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理图HDL中如何寻找某个元件?

楼主(2008-08-18):
请问在原理图HDL中如何寻找某个元件? 比如C9,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
如果在当前也,则edit/find,输入所要寻找的元件的名字,勾选parts,点ok就会看到该元件处于高亮状态
如果在整个工程中找,则需要在工程管理下,点选dsn档案,同样用edit/find来寻找
试试看吧

网友:
不好意思,我說的方法是在CIS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