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自动加载stack info呢?- 解决

楼主(2008-08-18):
请问如何自动加载 stack info--如图(是已经完成的一板子).--

新的板子颜色块里没有stack info,怎样加载的呢?
------------------
不能自动加载stack info ,但是可以把老板子的层加到新板子中,见后面的讨论--

网友:
stack info应该为自定义SUBCLASS

楼主:
是的,--allegro 能支持从一板子里export一subclass--

是的,--allegro 支持从一板子里export一subclass后--import到另一板子中吗?

楼主:
已经搞定-与大家分享

已经搞定--好象网络上这方面的资料很少,为了感谢论坛,更为了后来的新手花更少的时间解决此问题!
我把我的过程详细写出来
感谢楼上的deargds斑竹,提供给我思路--
1 首先要在新扳子中加上自定义的stack info(subclass层)--
方法如图:setup->subclasses->在1中选择层->在2中增加层

楼主:
已经搞定-与大家分享2

2 在老板子中export相应的层(通过file->export->dxf实现)

楼主:
已经搞定-与大家分享3

3 在新板子中import这dxf文件就可以了,(file->import->dxf)有个地方需注意(入图,红色)一定要勾上了,因为目的只是加一层,不勾的话就会把新板子各层都替换为空白了。

楼主:
已经搞定-与大家分享4

总结通过outport import dxf可以把一块板子的某些层加到另一板子中---
入图--新手来论坛不久,自问自答,与大家分享,斑竹也加点积分,奖励下噻 嘿嘿^_^

网友(2008-12-14):
个人意见:
如果纯粹为了导入stack info的话
不用那么麻烦去设置
只要在新板子上也添加一个同样名字的subclass
然后开旧板单独转出这一层的所有object的sub-drawing
再转入新板子的这一层

网友(2009-03-05):
你是一个好人

网友(2009-05-28):
又懂了一个,谢谢

网友(2010-01-04):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