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管脚的名称text和实际的管脚离得很远

楼主(2008-08-18):
如图,管脚的名称text和实际的管脚离得很远,如何将名称放在管脚焊盘上显示?

网友:
制作封装的时候,把pin name移动焊盘中心,以后调用的时候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

网友:
也可以edit/move选中text直接移动到焊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