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oncept hdl使用问题

楼主(2008-08-18):
各位,我碰到一个使用cadence concept hdl的问题,寻求帮助!!!!!
比如,用一个芯片的POWER ,GND有很多个,使用part develop建立原理图封装。power ,gnd搞成总线形式,然后用concept hdl制作原理图,出现如下错误提示:Severity : Error (HDL Direct)
Description : ERROR(SPCOHD-124): Signal is declared to be both a scalar and a vector.
Object dump:
{
    page:  14
    instance:
    cell name:
    pin name:
}
{
    page:  14
    instance:  I17
    cell name: LTM4600HVIV
    pin name:  VIN<14..0>
}
其意思是总线型的与单个信号不能匹配。我不想在原理图中把总线型信号展开,有什么好的 方法解决他??
:handshake

网友:
Signal is declared to be both a scalar and a vector这个应该是你重复定义了标量和矢量,需要设置下吧,或者在developer里的setup里设置下不要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