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颜色设置选项里 boundary 是什么用的啊?

楼主(2008-08-18):
allegro 颜色设置选项里 boundary 是什么用的啊?

有没有专门的详细介绍啊,那位大侠可以讲讲吗?

网友:
就是每层铜皮被你切割过后的边界

网友A:
显示铜的边界啊,就是铜的轮廓

楼主:
太感谢啦,....

那through all 是什么啊
filmmask是不是锡膏层啊
package呢?是不是元件的外形呢?
很多与PADS都不一样的,
有没有专门介绍的网页啊....或资料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铜的边界啊,就是铜的轮廓

怎么我只把所有都去掉,只勾选boundary,它却什么都没有显示啊....

网友:
可能你是静态铜,如果是动态的,可以看出来

网友:
楼主的头像我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啦,....

那through all 是什么啊
filmmask是不是锡膏层啊
package呢?是不是元件的外形呢?
很多与PADS都不一样的,
有没有专门介绍的网页啊....或资料也好....

through all似乎在哪里见过,不过一时想不想起来了。
filmmask是一个预留层,如果需要添加一些自己的信息,就添加到这一层,如需要沉金之类的。锡膏层是pastemask。
package就是元件的封装,有焊盘那种。不知道你说的外形是不是指我说的封装。专门的资料有,网上可以找找。也有书籍可以看的。另外建议直接看Documentation。很详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啦,....

那through all 是什么啊
filmmask是不是锡膏层啊
package呢?是不是元件的外形呢?
很多与PADS都不一样的,
有没有专门介绍的网页啊....或资料也好....

Through all似乎在哪见过,不过忘哪了。
filmmask是一个预留层,添加用户自己需要的信息的。如沉金之类的。一般很少用到。锡膏层是pastemask。
package是封装,估计和你说的外形一个意思。
专业的资料可以在版面上搜索一下,有一些基本教程的。也有书可以看。如果E文可以的话,直接看documentation吧。

网友:
网络出现问题,请版主帮忙删掉其中一帖

楼主:
太感谢"lihuizju "了,allegro做得太细,对于我这样的菜鸟...也是真的要很长时间来学才行,有一点问题不懂非得搞清不可....呵呵...

那我看一下documentation看看...我的E文也很水的...

网友(2009-03-25):
难怪在内存条的PCB中元件库发现这个filmmask东东,不知什么意思,可能就是沉金吧,非常感谢

网友(2010-01-20):
什么叫沉金?

网友(2012-10-25):
沉金是在铜面上包裹一层厚厚的、电性良好的镍金合金,这可以长期保护PCB,另外它也具有其他表面工艺所不具备的对环境的忍耐性,镀镍的原因是由于金和铜间会相互扩散,而镍层能够阻止金和铜间的扩散,另外镍也具有很好的强度,沉金还可以阻止铜的溶解,有益于无铅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