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是如何中途更改pcb封装

楼主(2008-08-18):
不知道大家是如何中途更改pcb封装
我先讲一下我的方法,我都是选中part右键properties,在那里再选想要的封装,然后再eco,但有时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
很简单,你选择想要修改的元件后单击右键然后选择 Edit Deacl后进入可随意修改封装。完后直接退出就可以了

网友:
    没错
记得改完了另存到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如果我原来的封装是0603的,现在想改成0805的,那我把0603编辑成0805的吗,
0805在库里就有的啊,我想直接把它调出来的,那该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4#

    进入eco模式,点选你要更改的元件,选择这个7400--》7410按键,右键选择library browse,在那里面去找你要的封装,替换过来就是了

网友:
    切换到ECO模式下,然后点击 中的 图标选择你需要修改的元件,点右键选择library browse,从弹出窗口中选择你需要的封装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我想在原理图上改上的话,可以吗,
换一种说法吧,假如我有两个电容,一个想用0603封装的,另一个想用0805封装的,我想在原理图上改好,然后导过去就可以了,那该怎么办呢?
我试过,好像不行唉

网友:
回复 网友C:

    LS是说已经在画板中了,想要在原画图中更改封装然后导过去么 ?那就直接UPDATE到PCB中啊。在PCB中直接编缉元件,修改封装名,它封装不会自动改变么?我用的99,是可以的。

网友:
    个人认为最好还是在原理图上修改  然后ECO到PCB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ls是怎么修改的,我在原理图上原理图上修改后,然后ECO到PCB没用,非要重新编辑一下part才可以的

网友:
    直接右击

网友:
    10楼说的有道理 这个也算是个小BUG吧

网友:
    pads支持统一修改封装吗?

网友:
    要把原来的封装删除后再导过来才可以,应该算个BUG

网友:
    一个临时进行封装变更的方法
    1)点edit再点find...然后根据decals选择要变更的器件
    2)点击apply高亮所选器件
    3)选eco菜单
4)选变更元件的选择
5)在任意一个高亮器件处点击右键,打开库,选择要用的封装直接替换
    6)以上也不失为是临时变更对策

    不过还是建议
改动大还是先改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