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PCB导入2005问题

楼主(2008-08-18):
为什么pads2007导出的ASC文件导入到2005中布线会显示成立体布线呢?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怎么设置能恢复到实线?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兄弟指点下,多谢了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libsuo at 2008-8-18 17:20
为什么PADS2007导出的ASC文件导入到2005中布线会显示成立体布线呢?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怎么设置能恢复到实线?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兄弟指点下,多谢了

保护了!
取消保护,如图:

或者取消保护的显示,如图:

网友:
为什么我导出的asc文件,在2005里面显示无法打开呢?

楼主:
是不是层的问题,05里面改成最大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