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给讲讲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18):
****************************************
*  Starting to assign physical parts.  *
****************************************
 #1  ERROR(1053): Cannot find a ppt part that matches the instance properties.
        Ppt Name: CAPACITOR_SMD
        Schematic instance: @CICORE_LIB.CICORE(SCH_1)AGE1_I516@LOCAL_LIB.CAP~
ACITOR(CHIPS)
        Property Name: VALUE     (OPT=?)
        Property Value: 10UF
        Property Name: JEDEC_TYPE     (OPT)
        Property Value: RESC1206E
 #2  ERROR(1053): Cannot find a ppt part that matches the instance properties.
        Ppt Name: CAPACITOR_SMD
        Schematic instance: @CICORE_LIB.CICORE(SCH_1)AGE1_I517@LOCAL_LIB.CAP~
ACITOR(CHIPS)
        Property Name: VALUE     (OPT=?)
        Property Value: 10UF
        Property Name: JEDEC_TYPE     (OPT)
        Property Value: RESC1206E
 #3  ERROR(1053): Cannot find a ppt part that matches the instance properties.
        Ppt Name: CAPACITOR_SMD
        Schematic instance: @CICORE_LIB.CICORE(SCH_1)AGE1_I540@LOCAL_LIB.CAP~
ACITOR(CHIPS)
        Property Name: VALUE     (OPT=?)
        Property Value: 10UF
        Property Name: JEDEC_TYPE     (OPT)
        Property Value: RESC1206E
#4  ERROR(1053): Cannot find a ppt part that matches the instance properties.
        Ppt Name: CAPACITOR_SMD
        Schematic instance: @CICORE_LIB.CICORE(SCH_1):PAGE1_I544@LOCAL_LIB.CAP~
ACITOR(CHIPS)
        Property Name: VALUE     (OPT=?)
        Property Value: 10UF
        Property Name: JEDEC_TYPE     (OPT)
        Property Value: RESC1206E
#5  ERROR(1053): Cannot find a ppt part that matches the instance properties.
        Ppt Name: CAPACITOR_SMD
        Schematic instance: @CICORE_LIB.CICORE(SCH_1):PAGE1_I545@LOCAL_LIB.CAP~
ACITOR(CHIPS)
        Property Name: VALUE     (OPT=?)
        Property Value: 10UF
        Property Name: JEDEC_TYPE     (OPT)
        Property Value: RESC1206E
 #6  ERROR(1053): Cannot find a ppt part that matches the instance properties.
        Ppt Name: CAPACITOR_SMD
        Schematic instance: @CICORE_LIB.CICORE(SCH_1):PAGE1_I553@LOCAL_LIB.CAP~
ACITOR(CHIPS)
        Property Name: VALUE     (OPT=?)
        Property Value: 47UF
        Property Name: JEDEC_TYPE     (OPT)
        Property Value: 1206
 ***********************************************
*  End assigning physical parts.  (00:00:00)  *
***********************************************

文件从 HDL 到pcb的package 总是执行不过去,上面的这些我需要调整哪一些?该怎么做?

网友:
找到你这个CAPACITOR_SMD名字的文件,放到你指定的路径里,应该可以解决了,你好像缺少这个封装文件。psm &dra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