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well99se如何打开PADS PCB文件

楼主(2008-08-18):
请教如何用prowell99se如何打开pads PCB文件!我是打开PADS  PCB文件之后,输出为ASC文件,如下图操作。

我搞不清楚我那里错了。知道的请指教一下,感激不尽!!

打开PADS PCB文件之后再输出然后按“保存”

打开PADS PCB文件之后再输出然后按“保存”

弹出这个界面

弹出这个界面

版本选项选择:“POWER PCB3.5”版本

版本选项选择:“POWER PCB3.5”版本

右边所有文件都选再按“OK”

右边所有文件都选再按“OK”

弹出对话菜单点:“确定”

弹出对话菜单点:“确定”

再从PORWELL99 SE打开 ASC文件

再从PORWELL99 SE打开  ASC文件

弹出对话菜单:点OK

弹出对话菜单:点OK

点OK

点OK

点OK

点OK

最后,变成这样子。

最后,变成这样子。

楼主:
请指教!!多谢了!!!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zlng at 2008-8-18 19:29
请教如何用prowell99se如何打开PADS PCB文件!我是打开PADS  PCB文件之后,输出为ASC文件,如下图操作。

我搞不清楚我那里错了。知道的请指教一下,感激不尽!!

.ASC文件是用导入的方法,不是打开的方法!
打开一个.PCB文件,然后File-->Import...

[ Last edited by datao1225 at 2008-8-19 09:33 ]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PROTELL99软件没有装好,少装了补订,所以我在导入文件菜单中的文件类型中,没有ASC格式。现在搞好了。多谢!!